普通标准油缸的硬缓冲怎么样设计?

楼主(2010-11-09):
普通标准油缸的硬缓冲怎么样设计才合理,请大家帮下给点建议,我们厂是在缓冲上放个O型圈,但是很容易O型圈破损导致油缸出现缓冲没效果。

请各位高手帮我解答下这个问题!

网友:
O型圈 可定不行 再说普通标准油缸用不着硬缓冲啊 你们用的活塞是不是平头的 用凹头就好用了

网友:
可不可以加工特殊形状的减震垫安装到活塞的断面上,运行到行程终点后实现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