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谁对这个自动出料有见解吧

楼主(2010-11-09):
以我的经验,自动出料上我是没办法解决环环相扣的问题了,一大堆料倒进去,肯定是会出现相扣的情况的,请高手指点自动出料的结构啊,看附图

网友A:
你这个是在弹簧机上做出来的吧?
如果自由落料,都混在一起,要分拣出来,非常困难,
我的思路是,在卸料时不让工件自由掉落,设计个专用机械手夹住工件,然后用机械手将此料平整放置在挂架上?

网友:
这工件混了,那就成粥了。

网友:
期待专业人士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在弹簧机上做出来的吧?
如果自由落料,都混在一起,要分拣出来,非常困难,
我的思路是,在卸料 ...

如果是专门设计个机械手,我就认为那还不如直接用一个人来手动装进料仓操作更好了,更精确更无故障,操作强度也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啊,都21世纪了,劳动力紧缺+成本高涨,采用机械手也不繁琐,成本也不要多少,比人手可靠多了多了,
我认为在现时这个情况之下,采用自动化设备来代替重复人工劳动,是个趋势,

楼主:
以你的了解的话,使用机械手装配到料仓里去,结构方面体积会不会比较大?这东西的生产过程我不了解的

网友: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机器做的,所以不好回答。
像这种结构,建筑工人都是用二根棍子架起来的。

网友:
二楼的思路正确,应该是在该件成形出料的同时,即将它排列整齐,送至下道加工,而不是搅成一团之后再去解套。理想的安排,则是上下道工序联机或者干脆搞成多工位机,这在生产实践中是常见的。

网友:
混在一起估计只有靠人工分拣

网友:
这个要是混在一起了、我相信能设计出一件件排出来的机构的人那是相当了不得了

前面说的用机械手确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我觉得会不会大材小用了?
这个工作成型到落料时、在落料的下一步加个装置就可以了、也不会复杂,毕竟料肯定是一个接一个下来的、完全可以靠它自身的重力设置一个滑道、让工件排列整齐的进入下一道工序或者入库。如果要求工件的开口方向一致、那就得再加一道小装置了,本人愚见、不知可否、望指点

回头看看发现似乎答非所问了,如果这个工件是楼主自己加工的还好办,按上面的加套装置,再谐调下整个加工程序就好了,要是这个工件是别人加工,人家送的料就是一箩筐的那可就难办了。只好叫人家一件件叠好再拿来、呵呵

网友:
同意二楼的做法。机器整理不是万能的,很多东西挺难缠的,像弹簧什么的,就是人工整理起来也较麻烦。而通过生产环节的合理安排,就大大减小了后续装配过程的麻烦。

楼主:
呵呵,可惜这东西并不是自己加工的,是买回来的,要不然就不会出现说勾勾搭搭的现象了

网友:
做个振动筛,然后上面来个悬挂式送料机构

网友:
这个东西,如果混在一起想分开很难,环中间空间太大,交扣上后没有什么好办法分开,只能考手工了吧。
一般都是在生产线末端加一个收集整理的机械,不用太难,线槽类的就可以了,间隙略大于其直径,让其可以顺利通过,一个槽口就应该够了,这样可以把它排列起来,用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取

网友:
    其实这种东西如果是需要加工出来热处理或者清洗的话 的确可能造成一堆混乱的状况  这种情况下有没有比较合理的办法呢

网友:
采用自动化设备来代替重复人工劳动,是个趋势,

网友:
参考麻将机的原理,反复抖落,根据概率总会有掉下来的工件,然后再整理。麻将机翻牌的时候也是不断的搅和,直到把那个翻成背面后。被上面的磁铁吸住。
怎么说呢,一堆这样的零件,你抓起一次总会有几个脱开的零件,想办法防止脱开的零件再搅合在一起就行了,剩下的就是反复抓,直到,全部脱开。

网友:
用振动盘应该没多大问题吧,振振就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零件加工好后出来的路径设计两条平行的直线通道,零件出来就直接挂在上面了,这样就不会乱了

网友:
量大的话设计个自动送料的,量小的话请个人吧

网友:
混在一起肯定纠结在一起了 还是有出料时给排列好了吧

网友:
这东西不想盘类零件和圆柱类零件,振动起来可能会越来越紧的,更难分开,就像一个直径3mm,长度200mm钢丝,弯成一个3/4的圆弧,很多的混合在一起,有的还是相互交叉的形态,振动是分布开的,

网友:
既然要拣,当初何必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