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1-09):
实际上韩国SEJIN扁平高精度减速机的结构原理和日本的RV减速器完全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应该在摆轮的齿形上。韩国的采用渐开线,RV采用标准摆线。

楼主:
韩国SEJIN扁平高精度减速机爆炸图

楼主:
谢谢站长高亮。这是韩国SEJIN扁平高精度减速机特点

楼主:
表面上看,SEJIN的摆轮采用的是渐开线齿形,实际上还是和渐开线有差别的。
下图是其啮合的过程示意图。

网友:
韩国赛劲Sejin扁平高精度无空回减速机
韩国赛劲sejin扁平高精度减速机的特点:
高刚性
采用全新的TTS齿形 —— 提高了齿面接触率
速比范围宽/速比30——300
抗冲击能力强 —— 额定输出扭矩的500%
精度高 —— 传动回差小于1分
减小了高速运转时的振动
改进了输出端的密封
多种输入方式可供选择
输入齿轮三点对称接触,使得安装方便
采用对称的多支撑结构
输入转动惯量小
输入功率——0.1~25KW
额定输出扭矩——20Nm~8000Nm

网友(2011-01-17):
呵呵,不知道楼上2位和Sejin是什么关系啊

网友A(2011-07-17):
有产品样本吗?我需要。谢谢!

网友:
这种减速机噪音大不大?空载3000RPM下多少Db,间隙几弧分?

网友(2011-10-17):
采用的是短齿渐开线,大压力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产品样本吗?我需要。谢谢!

可以自己去官网找找。http://www.gear-box.com/

网友(2011-11-21):
有样本么?很想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完全没看懂,太强了,看来我的齿轮传动方面的功底还不行。。。。

网友(2013-12-23):
看起来质量也可以

网友(2015-09-20):
朋友们好,全新的TTS齿形指的是什么呀?少齿差渐开线齿轮为了避免干涉都只是选短齿和变位就可以了,TTS齿形有什么高深的地方?还有一篇机器人减速机的论文中说,韩国SEJIN该类减速机内啮合部分就是渐开线齿轮,说是还能调节齿轮侧隙,从结构图上没看到有调侧隙的机构呀,郁闷!我原来做星轮减速机的!请各位专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专家们、朋友们好!TTS齿形是什么齿形,是渐开线齿形吗?还有就是我在一片介绍机器人减速机的论文中提到SEJIN减速机,说是内啮合部分就是渐开线少齿差传动,有别于日本的摆线,文中提到说是SEJIN减速机齿轮侧隙能够调整,甚至零侧隙,但结构图中根本没有调整侧隙的机构和部件呀!郁闷。请一楼专家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TTS齿形真的是短齿大压力角渐开线吗?怎样提高的接触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