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厚为12mm的天方地圆的制作方法---请教

楼主(2010-11-09):
向各位师傅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批44件的天方地圆,圆的直径为800,方的尺寸为1000×588,高为498,板厚为12。除了用折弯机折弯和用大锤敲击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制作。我会放样。谢谢。

网友:
我也是只会放样、折弯、焊接,然后矫正变形。

网友:
我也是只会放样、折弯、焊接,然后矫正变形。但12MM的没有做过
估计榔头敲不动的

网友:
我也是只会放样、折弯、焊接。

网友:
没做过这么厚的板子,不过分成四块,作渐进弧面,一头为Φ800的弧,另一边为直线底边,最后焊接,不知道成不成

网友(2010-12-30):
按机械手册的天圆地方放样方法去做就可以了;只是12毫米板厚需要计算展开料长度,加工弧面时力较大。

网友:
12毫米不太好做,还是焊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