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大连车床出现的故障

楼主(2010-11-09):
我的一台大连6239车床,最近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开正转之后马上开反转电机停3秒左右才会反转,而开反转后,马上开正转,电机反应是很快的,马上就正转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由于我们以车短台阶螺纹为主的(台阶3-5毫米较多),需要急反转退刀,现在这台车床加工不了,实在急啊,请各位师傅帮帮我,小弟感激不尽,在此谢过

网友A:
看看刹车片是不是太紧了    这个好比中心架一样,螺丝紧了开正转是可以开 但是开反转就是不行

网友B:
调整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刹车片是不是太紧了    这个好比中心架一样,螺丝紧了开正转是可以开 但是开反转就是不行

刹车片没有太紧的现象,我忘了说,如果开倒车的话,停车,再倒车,这样反应是很灵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离合。。。。。。。。。。

请问这和离合的松紧有关系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整离合。。。。。。。。。。

我觉得不是刹车的问题就有可能是离合的问题。

网友:
这个很正常啊,反转那边的离合器调紧一点就可以了的。

网友:
这个跟电机绝对没有关系的。

网友:
估计是离合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帖,故障已经排除了,原来是电柜里的继电器延时时间调整到2秒的位置,那么就是等于停车两秒才反转,(原来也是在2秒的位置的,但之前没这样的故障,是换了电机那个接触器才出现这个问题的),后来把延时调到0位故障就解决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看到迟了一步。不然我就告诉你了,你都找到原因了。我碰到过一次。被操作工调的。哈哈

网友E:
楼主的电器方面也很专业啊  个人觉得电器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电器方面也很专业啊  个人觉得电器很难

呵呵,我小白一个,也是菜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看到迟了一步。不然我就告诉你了,你都找到原因了。我碰到过一次。被操作工调的。哈 ...

幸亏你来迟一步,这样我靠自己学多点东西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