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变形---请教

楼主(2010-11-09):
如图附件所示的工件在焊接时会引起内孔的收缩变形,内孔是一轴承孔,不能够有变形。除了焊后再加工之外,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来控制这种变形量在(0.01---0.02)之间。谢谢!

网友:
这个我真还不知道,等高手进

网友:
既然是轴承孔,在焊接之前可以将一个要和这个孔配合的轴承(或直径相同圆棒)和这个孔配合上,再焊接可以防止变形,但是可能冷却后轴承(或圆棒)取出有点困难,但是肯定能防止变形的

网友:
焊接之前嵌入一个相同内径的轴承防止变形,然后焊接的时候注意变形量的掌握。你那应该是焊接前定位没掌握好。因为焊后的热膨胀导致的变形。

网友:
等待高手指点萨打死打伤

网友:
原则上建议焊后加工,如果工艺不好安排,可以焊前嵌入一实心芯棒,直径等同于轴承外径。不推荐轴承,毕竟轴承外圈承接焊接变形的能力如何,不好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