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个机柜的门是什么?

楼主(2010-11-09):
这个机柜的门。特别是红圈处我怎么都不明白。工作没多久怎么都看不明白~

网友:
门是双层的?再看看。

楼主:
我想也是双层。不过我红圈的那个地方,我怎么想都不明白。刚工作不久,经验太少~

网友A:
应该是电柜锁,图不是太详细

网友:
门由三件组成,红圈处表示出装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柜锁,图不是太详细

门是二层的,打圈处是锁

网友:
应该是电柜锁···具体不详

网友:
我也感觉是锁,楼主怎么不解释呢 ?

网友:
那红圈处应该是个剖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是锁,可是不知道是什么锁~

网友C:
类似这种锁。

网友:
楼上的讲得对
就是类似的锁
楼主应该知道了

楼主:
这种连杆锁?我也考虑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类似这种锁。

应该是这种锁,类似401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