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思米、HIWIN、THK、IKO滑轨性价比,哪个好?

楼主(2010-11-09):
新设备上要用到线性滑轨和滚珠丝杆,对精度和寿命要求也比较高。请教大家以上牌子的用谁比较好。

网友:
价廉物美自然是选HIWIN,精度高、使用寿命长当然选择THK或者IKO,MISUMI介于两者之间了。

网友:
一分价格一分货,便宜没好货,

网友:
HIWIN的价格大致相当于THK的一半或者还要低一点,寿命也相当于THK的一半或者还要低

网友:
看用在什么样的场合,不同的场合选择不是同的品牌和精度。

网友:
我们这HIWIN用得多些~~~~~~~~~~

网友:
谈性价比当然是上银的最好了,THK的精度比上银的好,不过你要看是在哪里做的

楼主:
感谢回帖!上银的我们也用过,其实感觉质量还是不错的,THK和IKO、米思米的不知道世界情况,不过感觉米思米的东西还是不算特别贵。

网友:
价廉物美自然是选HIWIN,精度高

网友:
HIWIN的还好、没有特别要求的场合都可适用、还是看设备要求了、看值得用哪类

网友:
还有可以选用SBG,AB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