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轴联动用PLC好控制吗?

楼主(2010-11-09):
公司的新设备上要用到四轴联动,想自己用PLC,毕竟以后若想增加动作的话方便点。而且现在刚好有支持4个轴的PLC,不知道也没有用过的朋友说说那种PLC好点,相比运动控制卡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还是得用运动控制模块的  4轴的运动控制模块也不便宜,要是加工零件的轨迹不是经常变化  是可以采用这种控制方案的

网友:
四轴联动 PLC可以做  但PLC很多都不支持圆弧插补 支持插补的PLC就贵了 如果不需要插补的话PLC1500块 搞定  当然比控制卡便宜

楼主:
设备上确实需要圆弧插补功能,查了下,松下FP∑的此功能,但是价格偏高,看来只能用控制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