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模铸造有浇不足的现象,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0-11-09):
消失模铸造有浇不足的现象,该怎么解决?

网友:
能看看你的组合方案吗?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仅供参考):
1.浇注温度低;
2.钢水流动的距离太长;
3.浇注系统不合理,憋气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产品的结构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两种解决措施
1.减少铸件组合数量,要是底注式给上面加排气棒;
2.加大横浇道来蓄热,减少钢水流动时的热量损失,
切记浇铸时的排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主要应该是排气的问题,因为以前浇道就是这样设计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那就加排气棒试试,试验后的结果我们可以交流,这也是一个经验的积累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试验了吗

网友:
以前同样的铸件,同样的设计,没有出现浇不足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么久了,还有浇不足的现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