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端和止端的公差这么都不是1um,请高手答复一下。

楼主(2010-11-09):
图片的通端和止端的公差这么都不是1um,请高手答复一下。

网友:
大哥说明白点.公差是1UM不是把我还没看见过

网友:
:”这么都不是1um“没看明白

网友:
没看懂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的通端和止端的公差这么都不是1um,请高手答复一下。

图片在哪里啊?

网友(2010-12-09):
看不懂什么意思,请说明白点

网友(2011-08-26):
没图片不好说。但有一点,量规的公差是按GB确定的,通常与备检尺寸及其公差等级有关,公差一般是按微米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