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SHS牌通止规的问题!

楼主(2010-11-09):
采购了一个4H7+0.012-0;公差1um, 具体日本原产成绩表是止规:4.012mm/允许误差正负1.2um,公差1um;通规是4.000mm;+3.2/0.8um;但是测量实测值为 (原厂报告先:+3;中+3 元+3um).这个通端的实测值怎么跟止的不一样?请高手答复一下,谢谢!

网友:
不懂你的问题,通端要是和止端一样的话,那怎么叫通止规呀,一个通一个止,尺寸不一样才正常嘛

网友:
不只是看不懂问题,连语言都有些看不懂了。

网友:
通规的公差要求是4.0008-4.0032, 实际测量值是+3,就是4.003。也就是符合要求的。
止规的公差要求是4.0118-4.0132, 实际测量值楼主没有讲清楚,可能应该是所说的公差1um。也是符合要求的。

我是这样 理解的。

楼主:
问题是通端的公差的3um;止端的公差是1um;如果通端和止端的公差能不能是1um的。补充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意思是通端的公差和止端的公差不一样。通端的公差是3um;止端的公差是1um;这么有2个公差。谢谢你的答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如果要要求通端和止端都是1um的公差可以吗?能做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实际测量值止端是4.012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我是按照日本的检测书写上去的。不知道怎么发图片上去。要不我就发上去。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通止端公差当然是一样的。可能是你自己理解有误,把实际值和基准的偏差理解为公差,公差是规定的,不是测量出来的。至于你非要公差都要求1微米,当然可以加工出来,只是成本比标准的要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