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安装电磁阀后漏电保护器会跳闸

楼主(2010-11-09):
请教各位高手,为什么安装电磁阀后漏电保护器会跳闸,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线路接错了!找电工去解决!

网友:
不用多思考的答案是电磁阀漏电。。。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可是电磁阀不漏电。

网友:
应该是电路问题,!最好楼主不要用对零保护的空开

楼主:
谢谢5楼的兄弟。

网友:
如是24伏电磁铁,那就与阀无关。
如是220V的,用万用表或摇表测一下电路电阻查查那里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