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床不一定好用---不成熟的想法,请师傅们指点!

楼主(2010-11-09):
云机装的是沈阳精诚4工位刀架(内抬起的),前几天突然出现换刀时反转锁不紧,系统也没有报警信息,经检查电机正常,刀架电机堵转。拆了也没发现有损坏,重装后转两圈又锁不紧了。
等了几天,售后终于来了,调了一下信号盘说:好了。谁知他们前脚刚走,刀架又锁不紧了。打电话也不接了,丫的!!!
我自己反复调整发现,传动盘上面的螺母锁紧后刀架转不动,适当松开螺母后刀架正常但转不了几下,还是锁不紧。仔细看,原来刀架正转换刀时,动齿盘顶着传动盘抬起,反转锁紧时动齿盘落下去了但传动盘却没落下去,在上面悬着。
一个不成熟的解决方法,在传动盘和螺母之间加装一弹簧,由弹簧把传动盘顶下去。还望各位老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弹簧?不清楚你这个刀架里面是不是有2个弹簧  。如果有  有可能你刀架内的弹簧 不好了。

楼主:
回瓯江小杰:
刀架是内抬起工作。只有一个锁紧销,销子上有个弹簧,那个弹簧没有坏。
我是想在传动盘上方,与螺母之间再加一个弹簧。

网友(2010-12-23):
把锁紧时间参数改大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