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内孔---请教

楼主(2010-11-09):
内孔35的淬火无缝管,长600,普车不接刀,一刀镗刀头怎么搞

网友:
自己焊一把硬质合金镗刀,刀杆两头焊正反刀块,然后两端刃磨到需要尺寸,夹到刀杆上,就是一把专用镗刀。活有点长,单刃容易打颤和让刀。

网友:
错字连篇,实在不行,你就让刀具公司帮你做把非标的,无论是京瓷、三菱、住友还是谁,应该够可以,只要你出得起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