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的冷却水要不要做保温 层?

楼主(2010-11-09):
请问,在你们车间液压站的冷却水要不要做保温 层?

网友:
北方户外考虑防冻,保温层是必须的。其他场合一般不加。
你加保温层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理论上不用。因为冷却水的目的就是将系统油液的温度通过冷却器带走。而加保温的话就多此一举。当然极冷的地方可以考虑加保温。(个人意见)。

楼主:
防止天冷时将管道冻裂,如果油温一直不高的话,水一直不循环。

网友:
顶!

大地被白茫茫的雪覆盖起来,

  我的爱也被雪深深埋藏了。

  看到漫天飞舞的雪花,

  内心总有一种欣然的冲动,

  静静地站在雪地里,

  用心伶听雪落的声音,

  似乎感受到一种天簌之音,

  它能让烦燥的心情变得平静;

  出太阳了,

  阳光将雪融化,

  爱随着融化的雪悄然消失;

  无声的忧伤笼罩了我的心,

  爱不是没有真实地来过,

  只是它被净水机雪埋葬,

  冰干洗机冻起来。

网友:
理论上需要保温层,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环境温度或多或少地会对管道内水温有影响,实际操作中要具体情况要具体对待,如果环境温度高,冷却水输送距离远,最好包保温层,主要还是要看环境温度对水温的影响。

网友(2014-01-07):
北方户外考虑防冻,保温层是必须的。其他场合一般不加。

楼主(2014-03-11):
现在我们做了,怕冬天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