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为什么进空气

楼主(2010-11-09):
油箱,液压管道都有油为什么会进空气

网友:
一般是泵进空气,才引起其它地方有空气

网友:
初次调试的管道及油缸等,毫无疑问,里面都会有空气的存在。
在检修的过程中,如更换油缸软管,管接头漏油处理,都会导致空气进入系统中,为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恢复系统后最好在合适的位置选择排气。特别是油缸的排气工作应引起重视。

网友:
空气溶解在液压油中

网友:
同意4楼的,就是因为液压油中混入空气,当温度升高时,空气分离出来!

网友:
第一步,确认油箱液面正常,回油口位置距离油泵吸油口位置合适,回油口是浸在油面下还是在液面上,液压油未变质,顺便说一下,正常情况下液压油中的存在的空气析出量不会产生气泡。
第二步,排空,拧紧液压缸管接头,再回1/4至1周,空载情况下开启系统,往返运动液压缸,排空气至无气泡,拧紧液压缸管接头,注意如果缸径小、管道长的情况下,控制阀端管接头也需要放松(也就是缸内容积小于管道容积啦,呵呵,本人至今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的问题能否详细描述,最好能将油箱图上传,油箱本来就需要通空气的,不然会形成负压,影响液压泵工作效率。

网友:
跟煮开水冒气泡是一个道理,原来空气溶于油里,油温高了,空气就出来啦

网友:
上面说的都有可能,一般在液压系统的最高处设置一排气阀。

网友: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

网友:
6楼的回复精彩,特别液压缸排气这种实际操作经验我很欠缺,又学习了。

网友:
6楼说的全面,仔细检查吧

网友:
六楼的很有道理哦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以前碰到这个问题的

网友:
残留的空气,多少会有一点

网友:
可以在位置高的管路上安装单向排气阀试试!

网友:
6楼的分析不错,学习到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