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伺服阀的问题

楼主(2010-11-09):
单位的伺服阀出现故障,控制液压缸只向一个方向运动。如何修理?有何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
返厂维修。不要自己拆开。伺服阀维修是个技术活。不小心容易把伺服阀报废。

网友:
顶!

如果失去是苦,你怕不怕付出,

  如果迷乱是苦,你会不会选择结束,

  如果追求是苦,你会不会选择执迷不悟,

  如果分离是苦,你要向谁倾诉,

  好多事情都是后来才看清楚,

  好多事情当时一点也不觉得苦,

  然而你已经找不到来时的路.

  有一种爱,明明是深爱,却说不出来.

  有一种爱,明明想放弃,

  却无法放弃.有一种爱,明知是煎熬,

  却又躱不开.有一种爱,

  明知无前路.心却早已收不回来.

  ==感情被懂得螺丝是一种幸福,等待着被懂得是一种孤独!==

  朋友,千电缆 万别让深爱着你的人受伤害。

网友:
伺服阀的调试是需要专用设备的,拆卸也很容易造成损坏。如果以前没修过,建议还是返厂修理吧。

网友:
是不是阀芯卡滞了?过滤器是否该换了?

网友:
楼主你的问题说明不明确,你所说的向一个方向动,可能是喷嘴故障,你的电信号查了没

网友:
伺服阀很少坏的,主要是油脏。拆开清洗下,重新调零即可。

网友(2012-03-28):
该故障的原因有多种因素。伺服阀属精密仪器,不要自行拆卸。建议在专业的伺服阀生产厂家维修。
上海的七〇四研究所就是一家资质不错的伺服阀生产厂家,可以询问一下。

网友:
建议返厂维修,不赞同自己动手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