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轴承?附图

楼主(2010-11-10):
请问这是什么轴承?附图

网友:
这个差不多是保持架组件,滚针类型的。

网友:
这个只是保持架和滚动体!

网友:
这个就是个带保持架的滚针轴承

网友:
结构是滚针        只是这针也太粗了吧

网友A:
应该是圆柱滚子轴承吧,滚针应该更细更长些

网友:
这个只是保持架和滚动体

楼主:
谢谢这么多热心朋友的回复!

网友:
内外圈可以分离的滚柱轴承,图中仅仅是个保持架和滚珠

网友:
滚针轴承中的保持架滚针组件

网友:
好像不完整吧?这就是个保持架和滚动体,

网友:
我看像圆柱滚子轴承吧,

网友:
滚针是直径小于5mm,长度除以直径大于3才是滚针轴承,这个是滚子和保持器组件,这个是可以直径使用的,保持器带自锁的

游客

网友(2012-07-11):
就是保持架有自保持功能。
保持器带自锁 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0-11-17):
哦!原来是这样啊!多谢高手指点!学习了!

网友:
结构较特殊的轴承组件啊。

网友(2011-11-26):
这是轴承的一部分,圆柱和保持架

网友:
说的都不错呀!解决了吗?

网友:
这个是不带外皮的滚针轴承,
KT系列的

网友(2012-03-25):
应该是圆柱滚子轴承吧,只有保持架和滚动体。

网友:
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2012-07-03):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圆柱滚子轴承吧,滚针应该更细更长些

应该是的

网友:
内外圈可分离的,昨天就见了一个类似的,前缀NU

网友:
应该是圆柱滚子轴承的滚动体和保持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