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囊调头---请教

楼主(2010-11-10):
俺没见过胶囊填充机,不知道胶囊调头动作究竟用的什么原理。据书上讲有一个中间带尖,上下有凹槽的推板水平推动,就能将从输料道下来的胶囊统一转换成水平姿态,并且是囊体在前、囊帽在后的状态;是不是根据胶囊的重心与几何体的中心不重合,依据惯性使得胶囊偏转的?

这样的设计胶囊调头是不是非常可靠,特别是胶囊上下左右与料道的摩擦力会不会影响到调头效果?

楼主:
其实这个问题是自动化机械设计中经常遇到的,利用重心去整列。但没有真正用过,不知道是否可靠。最重要的是设计中还有注意哪些细节才能保证工作的可靠。

网友A(2011-03-29):
装在料斗里的硬胶囊随着机器的运转,逐个进入顺序装置的顺序叉内,经过胶囊导槽和拨叉的作用使胶囊调头(图4),机器每动作一次,释放一排胶囊进入模块孔内,并使其体在下,帽在上。

网友:
其实明白了就很简单,但确实很好的一个原理!

网友(2011-08-12):
要是有图示就好了

网友(2012-02-25):
哪位大侠有此设备的工作视频  上传个看看嘛

网友(2012-03-26):
我也想知道啊 求解释啊!最好有视频或者图片!

网友:
可靠,我公司用博世的GKF2000的胶囊充填机,没有发现过方向不对的。摩擦力肯定是有影响的,

网友(2015-06-26):
为什么不会错呢,

网友(2015-11-21):
引用 网友A:
装在料斗里的硬胶囊随着机器的运转,逐个进入顺序装置的顺序叉内,经过胶囊导槽和拨叉的作用使胶囊调头(图 ...

这是真正的掉头原理

网友(2017-06-18):
只要胶囊的外径没有变细的化就不会错的

网友(2021-04-20):
引用 网友A:
装在料斗里的硬胶囊随着机器的运转,逐个进入顺序装置的顺序叉内,经过胶囊导槽和拨叉的作用使胶囊调头(图 ...

看不见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