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行驶距离?

楼主(2010-11-10):
哪位高手解答一下:给定一个小车确定的能量,怎样确定小车能走多远?滚动摩擦力都未知。只知道小车的质量,能够大概估算一下就行

网友:
没摩擦力就没有能量消耗,如果这个值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取,倒是可以算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假设是水泥地上行走,但怎样查找摩擦阻力系数,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
你的问题就是这个系数难找了,方法是没问题的吧
能量可以用mv2/2来表示,力做功就是F*S,F=μmg,行驶距离就出来了,,

目前这个系数要专门的资料才能查到

网友:
实验法确定系数

实验法确定系数

楼主:
谢谢大家了            大家的建议让我受益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