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这个标注怎么解释

楼主(2010-11-10):
不知道\U+220,550是什么意思,请教

网友:
是不是打开的时候乱码了,还是打开的时候指定的文字格式不对?

网友:
要重新设置下字体,字体名称有冲突,就会出现乱码5 l& x' T6 {7 R3 o7 V

网友:
肯定是字体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
上次我也见过这样的  好像是字体吧字体改一下就行看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以解决。是一个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