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2K的主轴间隙怎么调

楼主(2010-11-10):
X52K的主轴上下串动,有好几十丝,应该调哪里?

楼主:
众多维修高手哪去了,说说话呀!

楼主:
已经拆下来了,主轴上端有两个角接触球轴承,以前安装的人安装的时候轴承缺了三个滚球,而且偏到一边了,不过拆下来的时候这两个是串联安装的,对方向感到有点疑惑,因没有说明书,不知道这两个轴承应该是怎么装。

楼主:
轴承应该是面对面安装的,不过内外隔圈的尺寸怎么修磨,达到预紧的目的呢?

网友:
主轴铸件外壳上有上下两个紧定螺钉(防尘用),卸下后,先松掉园螺母上的紧定螺钉,再插入钢棒入园螺母外园的孔中,把主轴转速跳到最大,旋转主轴即可调整轴向间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找了一本X5032的说明书,书上只说像这样能调径向跳动,轴向间隙也能调吗?

网友:
调两个角接触球轴承预紧即可调整轴向跳动,一般设计是背对背,此考虑发热后轴伸长,不会增加预紧。

楼主:
谢谢指导,以后有问题还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