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有关仪表防腐知识

楼主(2010-11-10):
测温仪表的保护套管可采用哪些防腐措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测温仪表的测量元件一般都是装在保护套管内,再插入工艺管道或设备内,其防腐措施主要是选用相应耐腐材料,根据介质的腐蚀性质作如下选择:
    1. 选用耐腐性能好的金属或合金材料做保护套管,例如钛、钽、铝2钛耐酸钢、镍基合金等; 2. 如果测温元件是热电偶或热电阻,采用贵金属作防腐材料,则可做成铠装式,以节约材料; 3. 当金属或合金不耐高温腐蚀介质时,可选用石英玻璃作保护套管,可耐温1000℃以上;   4. 也可在普通金属保护套管外面电镀、喷涂、衬胶等,温度在200℃以下可采用涂三氟氯乙烯或聚四氟乙烯,当补涂非金属材料时,涂层不宜太厚,以免影响传热。
    压力表有哪些防腐措施? 1. 对一般腐蚀介质,如果不锈钢弹簧管能耐1~2年的腐蚀,则可选作氨用压力表,安装时,导压管要短,缓冲盘管改用缓冲罐,以防杂质堵塞。 2. 如果介质对不锈钢及铜有旨腐蚀,可将缓冲罐改用隔离罐,加入耐腐蚀的隔离液。隔防液的种类可根据被测介质的性质选用,但要求使用半年以上不变质为好。若普通隔离液都不能适用时,可用氟氯油作隔离液,但价格很贵,因此隔离罐要做得小,拆装时要回收氟油重复使用。 3. 可采用隔膜式压力表,目前有钼2钛和钽片,膜片与弹道管之间用甲基硅油传送压力,最小量程可做到0~100kPa,如果膜片材料还不耐腐,则可加一层F46(聚全氟乙丙烯)膜片,但仪表灵敏底有所降低。也可直接用F46作隔离膜片,但要注意介质的渗透性,传递液可选用氟油,则可起双重隔离作用。
    氢气是不是腐蚀性介质? 氢气不是腐蚀性介质,但它有渗透能力,因为氢分子很小,它会进入金属的晶格里面,使金属鼓泡(称为“氢脆”)。这种现象对于较厚的金属来说,也许问题不大,但对于只有0.1mm厚的变送器膜盒中的隔离膜片来说,氢的渗透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有的氢分子甚至会透壶金属膜片,进入填充液内部,从而使填充液中含有气体,影响仪表性能。 解决氢渗透的办法是在金属膜片表面镀层。日本xx公司新推出的FCX-AX变送器,就是在膜盒的SUS316L隔离膜片上镀了两层镀层,先镀了一层陶瓷,然后再在陶瓷上镀黄金,目的就是抑制氢的渗透。

    液位传感器种类繁多,该如何选择呢? 首先应该考虑到测量介质(汽/液,混浊度,粘滞度、腐蚀性),接着是测试方式:接触/非接触;外部环境要求;温湿度,振动频率、耐辐射、安装方式(轴向影响)、便于安装替换/清洗/检修/使用寿命;输出信号,传输速率/距离/方式等,价格因素也非常重要,不仅要注意硬性成本,还要考虑到软性成本。
更多仪器仪表资料:http://www.comeon365.com/Product-A-4.html

网友:
氢的防腐还是第一次听说,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