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锥管螺纹加工---请教

楼主(2010-11-10):
我们现在加工一种铝合金的压铸件(ADC12),在工件上加工1/2-14NPT的螺纹,底孔为半盲孔,就是通了一半,我们采用的是铝加工专用的螺旋丝锥,切削液也采用的铝专用的,只有一点我们加工的底孔是直孔,加工直径为17.8。加工的转速为150。但是加工了十几件就发现丝锥沾铝现象,导致了螺纹牙尖缺损,

请教各位大大们,怎么样才能使这个螺纹的加工不沾铝,或者能够提供下有什么具体好用的切削液、刀具那就更好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可能排屑不好.铝屑缠在丝锥上了.做几个清理下就可以了
.或用挤压丝锥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们也怀疑是排屑不好,但是现在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我查了一下,没有找到锥管的挤压丝锥,希望您能提供下线索,我是大连的,谢谢。

网友:
我们ADC12铝压铸产品,NPT螺纹加工用的是OSG的丝锥,
切削液用的是水溶性切削液
未发现有楼主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排屑是关键,实在不行用气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