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焊:立向下焊好,还是立向上焊效果好

楼主(2010-11-10):
一条质量要求较高的立焊缝,要求使用钨极氩弧焊(TIG),请问是立向下焊好,还是立向上焊效果好。

网友:
一般向下效率高.向上慢但焊接厚度大

网友:
立向上焊要求要很高的焊接水平,但不一定都能保证焊接质量,做常规的焊接方法就是立向下焊。

网友:
向上立焊焊接速度降低很多,线能量大大增加,焊接接头冲击韧性可能要变更

网友:
立向下焊能减少不少人工,速度快;向上焊相对而言就没那么快。如果只是要求焊接就可以那就选择向下,如果要求要焊多厚那向上比较好点,向下焊不了多高。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