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关于数控磨床的技术

楼主(2010-11-10):
我现在在操作一台日本数控磨床,操作系统发那科系统,加工一个长200cm左右长的长轴,工件上有台阶,设定的是每加工10件工件机床自动修整一次砂轮,但是现在每次修整完砂轮后的尺寸都不一样,每次都变,以前的时候只要第一次调整完后从来不变的,现在其他的那几台机床也是那样,小弟找了好几天问题了,也改过修整程序,更换过两顶尖了,但是还是不行,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是那的问题,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先看一个修整循环里德那十件活如何?假如基本不变,机床没毛病,那一定是修整和补偿的问题,确认修到砂轮了?如果没修到,自动补偿了,那下个循环的尺寸会小,大致和补偿量相等。
如果一个修整循环中就不稳定,那机床有问题。
另外,其他设备同时出这种问题,那很奇怪,最近改变过什么共用的东西没?比如换其他型号的砂轮了。假如是同一批设备,那设备是不是刚到保修期?有尾款没给?
最奇怪的是,一般磨床有量仪的,即使补偿不对,量仪也能保证尺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