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G96G97 线速度如何在编程中使用

楼主(2010-11-10):
    加工304不锈钢    直径63孔40  切断长20MM   带线速度如何编程(切断程序)
线速度适合用在什么情况 ,
系统是北京KND 的
        详细一点  谢谢 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线速度用于有0点加工的端面

网友:
可以看说明书嘛!切断用不到。
一般直径比较大的盘类工件,转速太低圆心车不好,转速太高靠近外圆的地方容易烧刀,才会用恒线速。

网友(2011-06-18):
回复 网友A:

T0404M03
G96 S12
G50 S300
G00 X62
G01 X41 F0.05
G00 X62
Z100
M30

网友:
一般来说,直径较大用G96
不过以实际操作来下结论

网友:
一直以来都不知道如何运用这个东西,还望高手详细指点

网友(2012-08-15):
谁能把G96G97 的用法说的清楚一点呢   比如 M03——主轴正转  M05——主轴停止  等等 .....

网友B:
闲的蛋疼的人才会去用G96

网友:
八楼的说话好厉害
96号平时也是要用到的。
写97号虽然方便一点。但如果我加工速度都在2500-3500左右。直接指令给他。这个转速会一直保持。在换刀过程中。速度高的话是伤机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的蛋疼的人才会去用G96

我就经常用,我就蛋痛

网友(点评):
我的蛋蛋也痛。

网友(点评):
呵呵!两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