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两圆的切线?

楼主(2010-11-10):
请问大家,怎么用直线命令绘制一条直线与两个R10圆形外切。

网友:
有二维软件,半径相等,可以用偏移命令,三位软件可以采用位置约束。

网友A:
用相切捕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相切捕捉

要把垂直,最近点等关掉

网友:
CAD吗? L+空格+tan+空格+点第一个圆+Tan+点第二个圆=OK

楼主:
感谢大家, 特别5楼 很实用。

网友:
不用快捷命令,可以先点直线图标 然后鼠标右键,点相切,点第一个圆,再鼠标右键,点相切,点第二个园

网友:
楼上说的都可以,只是方法不同!

网友:
7楼的方法我常用·····

网友:
先点直线命令,再输入tan命令,接着点第一个圆,重复以上步骤点第二个圆就画好了

楼主:
好多热心人,真的感谢大家了。。

网友:
用捕捉应该可以吧 你试试看

网友:
上面已经说到了~~~

网友:
装上清华天河画切线就方便多了

网友:
把对象捕捉关闭,然后点直线命令,点鼠标右键点相切,在R10的圆上找到切点,再点鼠标右键点相切,在另外一个R10的圆上找到相切点,一条与两个圆相切的直线就画好了,重复另外一条直线即可。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个意思。

网友(2010-12-12):
1.内公切线:设若圆1的半径为R1,圆2的半径为R2,则以圆1的圆心作圆3,半径为(R1+R2),然后以圆2的圆心起点作切于圆3的切线,然后将该切线偏移R2生成圆1和圆2的内公切线!
2.外公切线:......作法是一样的,就是在作圆3的时候半径为(R1-R2)......

网友:
爱死七楼啦!谢谢楼主,前天我是一点点的捕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