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刀片的疑问---请教

楼主(2010-11-10):
现在用80的盘铣刀粗加工台阶,材料是45号钢,正火,吃刀深度2MM,吃宽大概是40MM,前几天选用的刀片是三特的R290的刀片,
牌号后面是E-PL  530,这个牌号是轻切削,较锋利的,今天换用了M-PM  530的牌号,按道理这个牌号是中切削,强度会前一个牌号的刀片好,更耐用,但是却只能切削一件工件,然后刀片就崩角,就不能在加工,而用轻切削的刀片,同样的参数,就可以加工2件。。。

E-PL  530  刀片,线速度选用了110M/MIN,每齿0.12MM/R,一共6个刀片。
M-PM 530  刀片,线速度选用了100M/MIN,每齿0.12MM/R,一共6个刀片。

有点想不明白,还是参数有问题。。。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
为什么加了精华都没人回答下啊

网友:
刀具寿命不应该这么短。是不是铣到硬东西,比如:钳口、比较厚的氧化皮、沙眼。

楼主:
加工好几件都这样,

网友:
530是加工不锈钢的材质,换4240 看看,用粗加工PH槽型刀片试一试?
是顺铣还是逆铣?

网友:
蹦刃的原因可能是进给量过大,刀片材质硬度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一刀走多长行程?

楼上说的有道理,表面有不均匀硬化皮

楼主:
回复 网友B:

长度走638,深度是58,工件两侧各有这样的一个台阶,直来直去的刀路,顺逆混合。

表面已经磨过,侧面在端面铣上也打过了,表面应该不会有硬皮,难道是材料内部不行吗???

PH型号的刀片没有。不知道还有什么愿意回造成这样呢???

用E-PL槽型刚出来的铁屑是白色有点泛黄的,M-PM一开始就出来的是蓝色的铁屑。用PH槽型说不定出来的是黑色的了,呵呵。。。

网友:
我一直都是学习,希望大虾们多说说好的意见  。。

网友(2012-06-26):
如果你开切削液给刀具冷却应该不至于这样R290拉光最好还是4240

网友:
或者是你的机床是老机床,丝杠间隙太大

网友:
530是金属陶瓷的吧,这种材质用在修光刃刀片上比较多,一般的铣还是用涂层硬质合金的吧。

网友:
建议用R角大点的CBN粗铣刀片做,速度且效率,成本比较高了,但可以做好多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