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GSK980TB1系统),Z轴总是走动0.1mm左右!

楼主(2010-11-10):
我有一台数控车床(GSK980TB1系统),最近出了个问题:每班加工下来Z轴总是走动0.1mm左右。机械部分都查过了没问题。请坛中高人救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完全明白是什么意思...反向间隙还是???

网友:
说的是不是重复定位的问题?
每班走动10丝左右?有积累误差应该是系统而不是拖板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已经解决了。是干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