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0-11-10):
今天在做一个长轴时,一头是三爪卡盘,一头是活顶尖,车出来的零件,两头小,中间大,有点像中间成了一个凸圆弧,所以我想用用走凹圆,把这个凸起的地方走成直线,想问一下,已知真线长度和高出来的高度,算出要走的这个凹圆的半径,或圆心,以前在学校学过,可惜忘了

网友:
拿CAD画下就知道了啊
最简单

网友:
用跟刀架,就可以消除长轴中间大的问题了。

网友:
你的方案肯定不行的,中间进给量越大,轴弯得越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可不可以在最后一刀精加工时,用这方法加工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数控轩转塔刀架怎么装跟刀架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可以的,主要是因为遇到情况,所以想问问这个公式是什么,怎么来算的

网友:
如果是数控机床的话最好使用精度更高的活顶尖以保证加工过程中出现的鼓度,每个床子在加工开始前,你可以通过调整尾座以保证没有稍度. 如果你加工的工件直径在20-45,50之间完全可以选择 400-650 r/min 走刀为 0.45-0.62之间,其中外圆越大,相应走刀适当降低,如果外圆在20以下 那么速度需要更高,大概在600-900r/min 其中走刀越慢,其加工光洁度越高.

网友:
可以在普车上用跟刀架加工,用数控车加工效率不一定高。

网友:
可以这样算一下: tan(α)=h/(L/2) 算出α; 然后 r=(L/2)/sin(α)。试一试看,能否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好像不错,谢了明天去试试,嘿嘿

网友:
是加工工艺问题。
1最后精车。2跟刀架是装在大拖板上的,编程时换刀点选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