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梯形螺纹,在车床上不用跟刀架可以加工吗?

楼主(2010-11-10):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大侠,304不锈钢车Tr34X6H7,500长,在车床上不用跟刀架可以加工吗?

网友:
不震刀可以不用啊   看表面的效果 这么长 我估计悬

网友:
正反两把刀估计差不多,为什么不用刀架呢?

网友:
车不锈钢有点悬,使用跟刀架应该会更稳妥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不是不想用而是没有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自制跟刀架。

网友:
建议用旋风铣刀加工。

网友:
架个中心架,可以分段车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啊     反正以后还可以用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我估计精度不好

网友:
车床精度好的应该可以的。

网友:
估计真够悬的。。。太长了。。。

网友:
应该很难保证精度,会让刀的,

网友:
应该很难保证精度,会让刀的,!!1

网友:
不用可以。当然,很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愚见,有点悬,所用材料本来就不好加工,何况还要保证其精度

网友:
如果批量加工又得保证精度,可以用螺纹磨啊,不过成本增加了。

网友:
500长应该没多大的问题,我们还车过500长的蜗杆,两摸的,两把刀车,一粗一轻

网友:
跟刀架怎么怎么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啊     反正以后还可以用

请教这位大侠!跟刀架自己怎么做啊?小弟没也想学学!

网友:
常州明创机械有限公司
专业滚压螺纹 包括普通螺纹,梯形螺纹,模数螺纹,蜗杆,直齿斜齿花键,圆柱表面抛光,球面抛光

你这个可以滚压啊 效率高不是几倍哦.....
http://www.czmingchuang.cn

网友(2010-12-16):
自己做一个啊,呵呵呵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楼主会问这个问题,难道是楼主想试一下不用跟刀架效果如何是吗?到时直线度保证不了。

网友(2012-07-15):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位大侠!跟刀架自己怎么做啊?小弟没也想学学!

都买的。

网友:
应该不行的

网友:
不用跟刀架会弯的

网友:
建议最好用跟刀架,不锈钢本来就是难加工件,长度也有点长了,如果是200左右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