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与键槽的问题

楼主(2010-11-10):
有个机修师傅在工厂干30年了,无论从经验上还是理论都要比我强的多,不过他人很好的,不觉得我是个刚毕业的学生什么都不懂就轻视,修理设备,改进设备的时候总是会征求我的意见,我非常感谢他。

     我说正事吧,忘记照照片了,可能你们不是太能看的直观,一个轴承上的键槽坏掉了,轴式与皮带轮配合的,他问我有什么方法我好没犹豫的说,换个位置再打个键槽呗。他说加个轴套,就是胀紧作用。我又咨询了下我们技术科的前辈们,他们没去现场但是感觉这个方法不好,因为只是暂时的,给我提供两个建议:1在坏的背面重新加个键槽,2重新换个轴。

     我自我感觉那个轴键槽的地方坏的很严重,如果在背面加个键不是到是否会晃动,还有加个键再套个轴套可行吗?没必要非换轴吧? 请前辈们指教!

网友:
修复方法很多。如果不是经常拆装,可以采用高分子材料来修复。如果经常拆,在轴的键槽对应位置再铣个键槽。但是要计算一下最小截面可否保险。如果截面积小了,就要镶套了。

网友:
可以的话把原来的键槽修补填平,放弃该位置。在轴的背面另开键槽,更稳妥。你师父说的方法也只是暂时的,如果不打算换轴的话还是重新做键槽比较可靠

网友:
轴关键是强度问题,强度没问题的话就可以另开键槽。如果有问题就只好换新了。一定要计算出来才行,感觉上有时不能保证。

楼主:
谢谢了 过几天我试试,换个位置开个键槽! 万分感谢!呵呵!

网友:
个人感觉,在对面开,应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破损的那一面。要处理好。

网友:
轴承上的键槽坏掉了????

楼主:
对的 是键槽换掉了!磨损太严重

网友:
键槽的位置不是随便定的,合理的结构设计,才能保证轴的载荷不过载。
一般一根轴上的键槽位置选在180° ,所以,如果这根轴上还有键槽的话,你想到原键槽位置的对面再做,就是错误的。如果做了,就可能会出现你说的“晃动”。这种情况一般老师傅都说,轴蹦了。
对于这个换轴的问题,我不是很赞成,根据实际情况吧,如果效益好,换个轴不成问题,那就换。要是经济些的话,轴可以不换。那么该怎么办呢?老师傅说的用胀套,我看可以,胀套本事也具有代替联轴器的功能。其实胀套的应用也很广泛的。

网友A:
在120度的地方比在180度的地方好。

网友(2011-07-19):
我同意10楼!是不是还应该考虑,转向问题!

网友:
这都是轴类零件常用的修复方法,只要轴的强度够,磨损不严重,都可以用此方法修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轴承用键来连接的吗?没见过额

网友:
确实不明白,轴承的键,没见过,轴承内孔带套开键槽?

网友:
这个没有具体的答案我觉得 最主要是看键与键槽的装的松紧程度吧

网友:
同心度不是很高的话可以考虑先用电焊补好,重新车轴承位置,重新开键槽了。。。。。

网友(2011-08-18):
九楼,十楼的让我打开眼界

网友:
听师傅的,考虑到维修时间,装卸难易程度

网友:
什么是涨套

网友:
为什么在120度的地方比在180度的地方好

网友:
“梦回书香”(9楼)说的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把坏的键焊接磨好~在换个位置开个键槽

网友(2011-10-14):
引用 网友A:
在120度的地方比在180度的地方好。

请教一下键槽在120度的地方是哪里?

网友:
我的方法就是把坏的键槽补焊平,然后上车床车圆。然后再在这个位置的180度方向再铣个键槽

网友:
多种方法可以解决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定。依据具体情况,看哪个方法更经济更便利再确定。

网友:
键槽的修复很容易,另选个位置即可,如果轴表面发生磨损的话就要考虑对轴进行修补或更换新轴

网友(2011-12-17):
学习了,向27楼说的那样。

网友:
轴承上面有键槽???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轴承·············

网友:
同意9楼的意见!当然还得看具体损坏情况再定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