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这么一套,大概在什么价位?请高手估个价

楼主(2010-11-11):
装置如图:外加电机和变频器各一个,电机和凸轮之间普通轴连接,装置材料用45钢电镀,总长在1500,总宽70左右,凸轮一侧的精度稍微高点,其他一般性即可,请高手帮我估个价,做这么一套,大概在什么价位内,谢谢拉!!!

网友:
应该不困难,加工费不高,应该材料费高点

网友:
电机功率多少?变频器什么型号?
普通的大概在5000元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电机就可以。大概1.5的就够了,变频器用SAJ8000的。大概要多少啊?

网友:
真的要买么 ?
大约是5300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要加一个电机,一个变频器,一个简单的架子,大概多少?

网友:
这是什么东东呀,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