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薄壁套类零件的加工工艺,急!

楼主(2010-11-11):
材料:42CrMo
外径1310,内孔1250,长259
内外孔都有公差要求,请问这种零件该怎么加工?

网友:
那么大?1米多大的外径呀。没经验

网友:
用大头车加工,壁厚30mm的圆环(毛坯厚50左右)有一定的强度,用四爪先涨夹内孔,因是毛坯可夹得紧些,车外圆平断面。外圆留0.4mm左右余量,然后掉头夹外圆车内孔平另一端面,注意不要夹的太紧,以防变形,车时总长和内孔也留0.4的余量,加工好后卸活放到常温环境24小时后,再进行精车。

网友:
支持上面的说法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