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的工艺过程是怎样的。一个无知在校学生的问题

楼主(2010-11-11):
轴类就用车床,可是这是弯的,怎加工啊?还有,下料的形状是怎样的?
图在下面

网友:
替你贴上

网友:
估计是钢管弯的,折弯机都可以折弯的

网友:
是不是批量的啊,车床加工后再折弯

网友:
先把尺寸车好,然后折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纸画了虚线呀!

网友:
这东西估计用来压紧胶辊的,其实弯的那部分是手柄,这个设计的比较好的地方在于手柄与轴连成一体.就是不知道这样弯好不好加工

网友:
车床加工好,也可用手动弯曲。

网友:
我想应该是先在车床上加工完成在用弯管机折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虚线,???是双点画线吧,

网友:
车床车好后再折弯。。。。。。。。。。。。。。。。

网友:
我想应该是先在车床上加工完成后再 用弯管机折弯吧

网友:
先车吧,然后再折弯,15MM手工就可以

网友:
有专用的折弯设备,直径稍大的话可以加热后再折.10以下比较容易

网友:
先车再折弯不会变形吗??????????

网友:
车好后再折弯。

网友:
什么材料的,应该是先车好在弯的

网友:
不好加工,等待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