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串联方式安装内外隔圈怎样计算?

楼主(2010-11-11):
RT 隔圈厚度怎样计算?哪位大大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
顶一下!请达人们给个指引啊。

网友:
隔圈厚度需要根据你的预紧要求和所选轴承组的预紧值参数来确定。

请问你是问的内外圈的厚度差吗?

如果是通用配对,轴承组又是你所需要的预紧组,那么可以选内外隔圈同厚度的即可。

如果轴承组是你所需要的预紧组,同上选内外隔圈同厚度的即可。

如果轴承组不是你所需要的预紧组,那么需要用压力机或者通过查相关品牌轴承的资料来确定隔圈的内外圈厚度差。

网友(2011-05-12):
串联使用的角接触轴承不需要考虑预紧的问题吧..

网友(2011-07-12):
讲个实际例子吧,拆过我车间的XK716主轴。2-2结构,前配对角接触球轴承结构代号是CETA(加强型的)。买了几次要不就是接触角不对,要不就是少个结构代号E。哈尔滨厂家快递要一周时间,没办法时间不等人,最后拿CTA的反复三次拆装做切削试验,确定内外隔套的厚度在原基础上再加0.05的差值.轴承少两粒珠子够折腾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