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装载机底盘设计---请教

楼主(2010-11-11):
     现国内小型装载机以徐工为主,采用美国山猫机械装载形式,具体底盘设计和一般叉车构造是否相似?

网友:
小的装载机底盘与叉车底盘是两个东西,车架的设计完全不一样,

网友:
小型装载机的地盘一般为整体式的

网友:
我也想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有吗?

网友(2011-06-11):
小装载机的结构和大装载机是一样的,只要机种相同。。。叉车属小场地机械,后轮转向,而且离地间隙低,行驶速度不能高。。。。

网友:
小型装载机用滑移转向的较多。称为滑移装载机。但,也有绞接转向的。…楼主可以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