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理想的齿轮(没有任何误差)啮合有没有振动产生——讨论

楼主(2010-11-11):
前段时间,就齿轮振动产生的原因在社区做过一些讨论。现在把这个问题单独拿出来做个讨论帖。
有些意见认为,齿轮的振动与加工精度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假设一种极限状况,即齿轮的齿廓形状和安装是理想的,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任何的加工误差和安装误差,那么这种情况齿轮啮合过程中还有没有振动产生?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网友:
按楼主的假设,不变位,就没有震动了,这是个数学问题,变位的,有多种情况,要具体分析,有些也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里的变位是指齿廓误差?

网友:
998兄
正变位,负变位,或角变位,如果没有误差,应该与没有变位是一样,没有振动的吧。

网友:
要列出其传动解析式,分析任一时刻的角速度是否有变动。

网友:
特别是正变位的极限情况,计算了就知道了,无能大虾高人啊,作学问,在下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振动和变位有关系了呢?还请详细说明。

楼主:
下面这个方程是通用的齿轮动力学方程。
从里边的各项因子,可以看出影响因素
我怎么没看出来变位还有影响呢,哪一项是与变位有关的系数呢,还请998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经给出了通用的解析式,无能大侠帮忙分析一下998大侠所说的变位影响。

楼主:
另外这里讨论的齿面误差和变位,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楼上澄清一下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得998大侠一字之褒,荣于华衮!
据我所知,标准正齿轮传动跟链轮不同,其任意时刻的传动比都不变,亦即角速度比不变,前提是“重合度”大于1,但我没分析过其解析式,也不会。
另外罗嗦一句:原理上无振动,实际因误差可能有振动;原理上有振动,实际就必有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这里讨论的齿面误差和变位,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楼上澄清一下是怎么回事呢。

不知楼主为何有此问,“变位”跟“齿面误差”是两个概念吧?

网友:
楼主在挖坑,误差只是一种内部激励。
俺观察绗齿机好几天了,发现其角速度非常恒定,扭矩也非常恒定。显然,这不是什么理想齿轮,所以,请问楼主,是否可以控制外部激励来“中和”内部激励,已达到平稳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挖坑不敢,只是最近我在忙于实验,不可能整天挂在网上的,呵呵。
这种用外部激励“中和”内部激励的思路是可行的也是在降振中经常用到的。
比如,假设引起振动的只有一个激励,那么可以通过振幅、频率与之相同,加一个相位与之完全相反的外部激励,理论上可以完全消振。比如下图中的情况:加了一个频率相同,相位相反,振幅不同的激励,可以看出振动有所减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解释一下。
这里这个理想齿轮的概念,并不是要刻意脱离实际。前段时间我们在另外一个帖子里,讨论了一下齿轮振动产生的原因。有一些观点认为,齿轮振动和齿轮精度有很大关系,只要提高精度,就能降低振动(事实上这也是很多齿轮设计人员的观点)。我思考了一下,现在我们来个极限情况,假想一对理想的,没有任何加工误差和安装误差的齿轮副,来讨论它的振动情况。
目的就是要,把问题分解,逐个击破,从而探究齿轮振动发生的真正原因。
欢迎继续关注此贴并参与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认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只是看到前边998大侠和听竹大侠一直在讨论变位的问题,感到很奇怪,所以才有此一问,呵呵

网友:
其实,齿轮传动系统当研究到非常深入时,就是一个复杂系统,而不是一个简单系统。
楼主列出的动力学方程,用来处理简单系统应该是可以的。
另外,动力学方程中所有函数都是连续的吧,否则会无法求解。但齿轮传动中齿面间的摩擦力是不可能连续的,其在节圆位置为零,在节圆上方和下方,则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理论上,实际上很难,因为上下齿面的润滑条件是不同的)。这个摩擦力是从原理上无法排除的一个内部激励。
前边有网友说变位系数对振动的影响,我认为是对的,因为不同的变位系数,齿的刚度是不一样的,实际压力角也会不一样,摩擦力当然也会发生变化。这些在动力学方程中是有对应表示的。

网友:
阅过,方知牛人很多。带耳来,无他。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逐个回答你提出的问题。
1 写出的这个方程是通用形式,那些系数并不一定是单个数值,可以是矩阵。如果系数是单个数值,表示但自由度模型。如果是矩阵,表示是多自由度模型,就可以处理你所说的复杂系统的问题了。
2 动力学方程的求解多数是用数值方法求解的,比如常用的龙格-库塔法就是一种数值解法。
3 变位系数对振动影响的说法太过牵强,不是说不对,因为这个因素归根结底还是引起了刚度的变化,说刚度会更直接。否则按这种说法,任何一个几何参数变化都会使刚度发生变化,从而是振动产生的原因,那样就没法进行研究了。而刚度的变化又不仅仅是由这一个因素引起。另外前边两位大侠一直在提变位和齿面误差的问题,难免会引起误解。
4 另外振动里经常讲的激振力和你这里所说的摩擦力,是不是一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欢迎继续关注并参加讨论。
学术讨论欢迎不掺杂任何因素,坦率交流,畅所欲言。

楼主:
综合前边的讨论,为避免出现理解上的歧义性,以利于探究出产生振动的原因
现在再把条件限定一下,就是针对一对特定的齿轮(几何参数都已确定,无变位,直齿轮,无任何齿面误差和加工误差),这样的齿轮还有没有可能产生振动。如果有,你认为原因在哪里?如果没有,又是为什么?

网友:
变位跟跳动时没有关系的,请问楼主为何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
理想情况下,与动力学方程没有关系。

不考虑齿轮弹性变形,两个曲面纯滚动就行了,啮合点都绕自己齿轮中心均匀角速度转动,怎么会搞到动力学上去?

如果考虑齿轮弹性,才与动力学有关,对单个齿面来说,从不受力到受力的一个循环,肯定发生弹性变形,也就是有振动了,与交变频率也有关。

我搞不懂那些方程,但一些基本常识根本无需看方程。

网友(点评):
这个观点我很佩服!

网友:
有冲击,就会有振动

网友:
世界上是没有绝对的东西的,那也就是说还是有震动的哦。

网友:
两个齿轮没有误差,都是刚体。
不因受力变形。
传动起来还会有震动?

楼主:
看了下各位网友的回复,感觉大家的讨论始终没有触及问题核心,而是在问题的周边徘徊,而且讨论有渐行渐远的趋势。
这样吧,我给大家贴一个典型的齿轮振动的图形。
现在不看方程,看图说话,相信搞机械的大多数对方程比较头疼,对图形应该比较熟悉吧。图上横坐标为频率,右纵坐标为转速,左纵坐标为振动幅值。
下面针对图形进行讨论,思考两个问题。
1 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出有哪些形式的振动?
2 每种振动又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
如果能通过看图,把这两个问题回答出来。
相信就会对齿轮振动问题有深刻的了解,也会明白本贴是在讨论的问题。下边的的讨论交流也将会更容易进行。

楼主:
另外啰嗦一句,上边两个问题的答案,我是知道的。
并不是请大家帮忙,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的,。(防止有网友误解)
欢迎各位大侠独立思考,踊跃参与,写出自己的见解进行交流讨论,

网友:
有没有考虑变形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考虑一下方程中的x所代表的含义。

楼主:
顶上去,希望大家独立思考,踊跃参与。

网友:
楼主研究的都是高深问题。
我对齿轮传动及振动都没有研究,抱着大无畏的精神,看图说话。
这个图形貌似是三维的,不然左边的振幅坐标对应哪里?
开始胡说了,第一,有些低频振动始终存在,其振幅与转速无关;第二,有些高频振动随着转速升高其频率也升高,其振幅是转速的函数,并在某个转速取最大值;第三,总体来讲,随着转速升高,各种振动的频率也升高,且有新振动产生,高速区曲线密集。那个,请问一下,一条斜线是不是就叫一个“振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无能大侠谦虚了。学术交流没有任何等级之分。很多新思路、新想法都是在交流讨论的碰撞中产生的。这也是我在这里连续开了几个讨论专题的原因,就是想引起大家的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没有对错,从而使真理越讨论越明白。
下面针对无能大侠的几条回复阐述一下:
1 这个图确实是三维图,这也是振动分析中经常用到的,名字叫waterfall(瀑布图)。
2 无能大侠第二点提到的频率随转速升高而增大的问题,实际上这正是振动成分中很主要的一块,称为谐波频率(啮合频率或啮合频率的整数倍)。
3 每处的峰值其实是遇到了系统的固有频率,从而发生了共振的表现。
4 振型是空间上的一种描述,这个是在频率域上的一种描述,所以那个斜线不是振型。

另外不同的振动成分分别对应不同的误差形式。所以可以从振动信号反推齿面有哪些误差,这是可以替代齿轮检测设备的。

网友F(2011-05-06):
可能这里大部分人是齿轮制造业的,对动态特性了解少
齿轮的变位后,中心距变动,导致重合度变化,重合度和刚度波动有关(影响单,双齿啮合时间长短)
什么误差也没,刚度也是变化的,这是参数振动系统,用你的那个方程,可以计算动态响应,FFT变换后即可发现频域是齿频及其倍频.
这还是没考虑侧隙,侧隙会导致冲击,脱啮,是强非线性,又更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这里大部分人是齿轮制造业的,对动态特性了解少
齿轮的变位后,中心距变动,导致重合度变化,重合度和刚度 ...

解释的很到位。一看就是有水平的,

网友:
理想齿轮传动也存在振动

不知道楼主提出这个问题的考虑到底是为什么?本人也发表一点浅见吧!
齿轮传动一定是存在振动的!因为齿轮传动的运动并不是真正的匀速转动,而是脉动变化的,速度的变化当然引起传递力量的变化,各个零件的变形当然也是随之变化的,那么零件受到脉动力的作用,如何能够不振动?
当然在现实中,零件加工装配的差异引起的振动可能更加突出,不过我认为其实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到的也就是改善加工,所以才特别提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3-05-25):
等我回去好好研究一下了,再过来看
有点深奥

网友:
我有看一本专门讲齿轮的书,提到渐开线齿轮有滑移系数,滑移的过程是否也是震动的一个来源.

网友(2013-06-25):
楼主的问题有一定深度,希望你能通过持续研究,造出“传动平稳”的齿轮副来。这个基础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