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集中润滑管路的堵塞问题

楼主(2010-11-11):
求教—集中润滑管路的堵塞,干油干了会结渣堵塞管路以及润滑点,请问大家对这方面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或者是大家在遇到这种问题时是如何处理的???感谢,万分感谢!!!求教了.........

网友:
那是你很长时间没用了吧,所以才结渣堵住的。没有好的办法,人工清理。管子的话,用高压油脂打,不行的话,换管子咯。润滑点嘛,卸了清理。

楼主:
高温的地方是不是更容易结渣呢???那样的话油脂量很难给啊.

网友:
干油润滑都会堵的,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第一,加脂时不要有杂质进去,会堵分配器,这样管子里就没脂出来了。第二,要经常清理润滑点,管口和空气接触的地方,油脂容易碳化,这就会是管子从管口一直往管子里堵。第三,要保持润滑站有序、正常工作,不能长时间停着不用,比如大修,停个十天半个月的,那就得检修前清理润滑站。第四,润滑站、管路布置要远离高温环境。

网友:
向5#学习,提一条建议。是不是可以考虑选用宽温润滑脂,或其他性能好点的润滑脂(如果你的设备是经常性停歇的话)。我们用的多的是宽温润滑脂,没碰到凝结的情况。清理如果方便的话可以选用汽油冲洗。

网友:
2楼说的好,使用中一般不会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