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这样接会产生电能吗?

楼主(2010-11-11):
三相发电机这样接会产生电能吗?把三跟火线线接在一起作为火线,然后去带动电动机或者灯泡,他们会转动或者亮吗?

网友:
不行,可能会烧坏线圈。相当于短路,不能一根线和一根零线?

网友:
三相接一起就是短路.会烧发电机的

网友:
这个相当于短路了.你想线电压间什么都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