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玻璃板粘合用什么胶比较结实?

楼主(2010-11-11):
在工作中需要用胶把两块有机玻璃板粘合在一起使用,选用什么胶来粘合比较结实呢?盼朋友给予帮助。

网友:
三氯甲烷。( p0 P: y# W# ^
与有机玻璃会反应,有点腐蚀。

网友:
据说用丙酮也很不错,但自己没试过。

楼主:
非常感谢二位朋友,我试试吧

网友:
酮类的话,会把有机玻璃表面给搞花掉的。好像很严重的腐蚀。。

网友:
还是三氯甲烷(氯仿)粘接效果比较好,专业制作有机玻璃的,都用它,买一个玻璃的针管,注意,1、一定不要用一次性塑料针管,买一个针头,,将氯仿吸入针管内,慢慢推出要粘接处,千万不要涂多了,然后对粘接物施压,最好一天后达到可使用强度。如出现发白地方,是氯仿用多了,可用牙膏抛光去除。2、要粘接的结合面要平,不能有较大缝隙。

楼主:
yumin朋友说的太好了,很详细,非常感谢

网友:
丙酮不行,直接就把有机玻璃腐蚀的 模模糊糊的 雾蒙蒙的

网友(2010-12-29):
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但是我是想用热风枪焊接 有机玻璃,现在买回来的板没法焊接

网友:
三氯甲烷用的时候就是针管老是坏掉,我以前用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很烦
。用完以后最好是用水清洗一下
还有就是那个东西很刺鼻

网友:
我用过502胶水。供参考。

网友(2011-02-10):
长见识了,学习了,谢谢大虾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