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液压柱塞泵里的配件,头痛!

楼主(2010-11-11):
我现在加工液压柱塞泵里的配件,外径120至少180之间,厚度在5至9mm之间,设计要求平面度0.005mm,一直达不到要求,分析可能是氮化后应力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希望有哪位前辈可以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
是不是应该再增加壁厚?壁薄了应力达不到的。

网友:
精加工完成后,时效处理一段时间,再放到磨床(平面磨床)上加工,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来学习的,希望能解决问题

楼主:
我们车间试过各种加工办法,还是不能保证在0.005mm以内

网友:
首先可以考虑冷处理、热处理、刀具选择、还有就是加工设备的选择。一般这样精度的零件已经不是普通的机床、普通的数控设备能够达到的精度范围了,属于超限加工了。很可能需要考虑更换加工设备了。机械加工设备的精度等级有很大不同的,对于这样的精度就必须采用高精度机床了!建议咨询一下机床行业的行家。真可惜一直没有机会见识一下高精度等级机床,仅仅了解一点点而已,遗憾,帮不上什么忙......

网友:
    还有就是:不管你最终加工采用何种工艺,对于预加工来说都是必须确保质量的,如果预加工平面度就不好,那么就不用指望其他的了,所以建议从预加工开始解决问题吧!像是这样精度的工件,对于你在整个制造过程中的任何环节包括你根本注意不到的细节都会有意外地致命影响啊,例如:材料是否合格、材料的材质是否均匀、热处理或冷处理过程中工件的摆放是否合理、加工设备的温度控制是否达标、加工过程中工件摆放存放的防变形措施是否到位、加工中冷却液的供给是否充足和均匀等等,实在太多再打几百字也说不完。我敢肯定,你现在的问题就出在了一些被你轻视的细节上恐怕还不止一个。越是一些高精尖的东西,就越是由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千分尺都知道吧,上面贴有一对塑料片是干什么的呢?隔热防止误差的吧。可是有几个人知道并且做到这些最最基本的要求的呢?对于微米级加工精度这就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啦...这些都是属于现场问题,只有......

网友:
把你们感觉最合理的加工工艺发过来,我们一起来讨论,相信有解决的方案

楼主:
我们目前的加工要艺总的来说还是很基本的,从下料、调质、粗车到精车端面及内圆,精加工两端的平面度约在0.02--0.04之间,然后是低温去应力,再是平磨半精磨两端面,氮化处理,最后是精磨两端面和研磨两端面

网友:
1.你可以统计一下每道工序后的平面度,这样找出变形量最大那道工序,作重点处理。
2.你们机床的加工精度是多少?0.005mm的加工精度国产的机床很难保证,你可以确认一下。
3.夹具和量具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2011-08-20):
N化过后变形很小的,这个平面度最好在氮化处理前做精磨,要在氮化处理需达到0.005,你说你在处理前只有0.01-0.02这样在氮化后再研磨是磨不出来的。因为氮化后硬度很硬的,是不能较正你的平面度的。最好是在氮化后做一下深冷处理,因为深冷处理是最后再一次消除内应力。这样在你产品发货后的变形量也会很少

网友:
楼主估计在做配油盘的配件。

楼主:
我是做柱塞泵配件的

网友:
研磨都上了还做不出来?  不知道国外的液压泵配件是怎么做的

网友:
学习中。新手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