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孔如何扩呀,请指教!

楼主(2010-11-11):
如图,寻求帮助

楼主:
无法插入图片呢?

网友:
有一种可移动式的摇臂钻,是黄山市造的,最大钻孔直径32,装镗刀杆镗230的孔应该没问题,你不妨试试。

楼主:
谢谢六角车提醒,我先查查摇臂钻的资料,看能不能保证精度

网友:
用便携式法兰加工机可以扩孔。

网友:
想办法弄个手动的工具不知行不行       类似铰刀的      位置有要求的话可以用下面的孔定位

网友:
直径135的地方配上一对轴承及传动轴。再在轴上安装一把刮刀就可以刮削到你需要的尺寸。

楼主:
就像六楼说的那样,自造一个简易的就行,7楼说的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呢?是脑筋急转弯吗?是技术比赛吗?加工这个孔的办法太多啦,可是你总得考虑成本、效益、耗费的工时、万一报废的后果吧?为什么不改一改与它配套的那个配件呢?难道那个配件是挂在月亮上更加难以取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