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封脱落

楼主(2010-11-11):
我们厂的GOR转炉倾动装置 电机和减速机的连接处油封老是容易脱落导致漏油,想问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再请各位大大帮忙想个办法解决解决,漏油很麻烦的。
就这种

网友:
你到底是说电机的油封还是说减速机的油封,你的减速机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
老是脱落?怎么个脱落法,没有压盖么?

网友(2010-12-15):
更换密封啊,密封选型是不是合适,还有压盖,装密封的位置是否合理,可以把那个位置稍稍加工改造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