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薄壁件加工?急

楼主(2010-11-11):
零件为45#+锰黄铜材料的,主要是平面度不能保证,外径180,厚度。5

网友:
期待哪位大侠给楼主帮忙啊,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加工的

网友:
薄避件要求平面度。。。。。。。。。。

网友:
平行度一丝,难,我是做不了。有高手朋友快来帮帮楼主。

网友:
你的厚度是多少啊,0.5???还是2个啊,可以磨的,如果磨不行的话,先磨一边,然后小台车或者数控车一个平面,我这里1.5丝是这么控制的。

网友:
如果是0.5的。那就看材料了,论坛里有个诺诺梨的好像可以解决。。。。。。。。。。。。。。。。。。。

楼主:
我这个东西现在加工是先粗车加工,毛坯总厚6.5厚,铜厚2mm,先粗车,其它的上加工中心加工,然后粗磨两个端面,再一次性研磨两个端面,目前最好的平面度只能在0.03,真是不知怎样才能保证设计呀!!!!头痛!!!

网友:
有没有零件图把零件图发一下我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要不先精车一个面另一个 面粗车然后以精车的面为基准面上平面磨床研磨这个面相对另一个面(粗车面)多磨一些然后以第一个研磨面为基准面磨第二面(精车面)磨掉0.1以上就可以了要不要试一下

网友:
  双金属配油盘吗?
     个人主要是加工残余内应力问题,建议工序间增加去应力处理,另外加工时候注意温度控制。
还有你们现在应该有专门的精密加工车间吧?
你们那个双端面研磨机那里的机床呀?
你们研磨盘是铸铁的研磨盘还是CBN的研磨盘?

网友:
钣金加工,量少就割吧

网友:
是不是双端面研磨机的调试问题?另外听说砂带平面磨床可以消除薄板件误差复映引起的平面度误差,不妨一试

网友:
高精度低切削力加工应当首先考虑刀具材料和刀具角度,就是说应当采用最小的切削力的方案,金刚石车刀是怎么回事来着???......抛砖引玉...

网友:
用特种加工方法加工,如电火花加工

楼主:
我们这里要是有精密恒车间就好了,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才加工不好。另外双端面研磨机床是韩国进口的,研磨盘也是,不过后来就用国产的了,进口的研磨盘一对要十二万。

楼主:
从谢各位大侠了!零件的应力问题我这考虑过,但是实际上我们做过低温时效,效果并不明显!另外双面研磨机不存在调试问题,设备已在车间运行两年左右了

网友:
工件内应力?单纯考虑工件的话可以这样做,胀力轴装夹,用双刀同时车端面(可以避免让刀的问题)。在不重复装夹的前提下用磨削的方法。
在车床中拖板上装一砂轮机。车、磨一次搞定。(我只能保证3丝。

楼主:
3丝是肯定不行的,设计要求是0.005

网友:
可以留点余量 用数控磨

网友:
留出余量 用数控磨最好 我觉得是这样     一边留0.2MM       数控磨得 平面度应该可以保证

楼主:
谢谢了,我再试试。实在不行也只有再买点什么好的设备了

网友:
虽然看不清图纸,应该肯定你的这个零件变形是加工方法及工艺的问题。上一张清楚的图纸。

楼主:
这个零件主要问题还是壁太薄,设计要求太高,加上基体本身硬度太软,所以一直加工不好,据了解在国内同行业也是一样加工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高手有关胀力轴的问题/
我现在加工一零件要用到胀力芯轴,车削方式是断续切削,焊接件
孔50MM的长150MM
采用胀力轴不知可行否,
还有胀力轴的锥度是怎么算的,加紧力如何,能适应多大的进刀量
急急急                   还望高手赐教

网友:
夹具要搞好21553221202100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