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中,用于精加工和粗加工的刀具直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1-11):
精加工刀具要比粗加工刀具直径大吗

网友:
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直径大?s什么意思?是刀具圆弧半径吗?一般来说,粗车刀要大一些,为了省刀,精车小一些,为了提高表面粗糙度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公差不一样吧?
精加工的刀具参数和粗加工的也不一样

网友:
也不是说精车刀具比粗车刀具大 。。精车的刀具是标准的刀,没有被磨损  加工起来就不会有,没有加工到位的地方。公差尺寸都可以保证  粗刀 就不一样了 磨损的程度不一样 加工精度就不一样

网友:
不一样的,精加工时刀具圆弧半径相对粗加工的大点,另外切削米数、进给率等都不一样的!

网友:
精车刀刀尖圆弧要小才行

网友:
车削时精加工刀具刀尖圆弧半径比粗加工时的小,铣削时刀具直径也是精加工的刀具直径小

网友:
其实没必要大,只要保证刀具没有磨损,切削刃锋利就好了!

网友:
来    学    习  学  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