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四孔中心具检具如何设计?

楼主(2010-11-11):
我有一工件
四个孔的中心距公差是+/-0.2
而孔的直径公差也是+/-0.2
那我要做个四孔的中心检具应该如何设计呢?
请高手指点下!
先在此谢过了
今天图片传不了
我明天传图上去!

网友:
把图纸传给我我帮你做好
我的邮箱是ama20088@163.com

网友:
LZ传个图纸啊!帮你分析分析!顺便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A:
孔的位置度检具,这种设计手册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刘巽乐的量规设计手册里就有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纸已经发给我你了!
先谢谢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孔的位置度检具,这种设计手册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刘巽乐的量规设计手册里就有介绍

这跟位置度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们可以专业设计和制作位置度检具  如有需要请联系zhou.yaling@protool.net.cn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暂时不需要啊!

楼主:
咋都没有大师帮忙指点呢?》

网友:
也要看图纸要求是遵循什么原则!

楼主:
如上图所示就是单检三个孔9。91孔的中心距的!
中间腰形孔距不做检测!
我定位销的外径应该做多大?

网友:
你哪图纸是遵守什么原则啊。
不要就给我个光图能做出什么啊

网友:
如果是遵守最大实体原则的话,那么销子就可按最小极限尺寸制作,但是如果必需按图纸的孔距要求来做检具的话,那么一个是要收紧加工件的公差,另一个就是要制作分级测量的检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面上也没要求啊,就是这样的,就是中心距要求要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按孔的最小极限尺寸做的话,那孔距的公差不是就变小了啊?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按孔的最小极限尺寸做的话,那孔距的公差不是就变小了啊?

如果测量销按孔的最小极限尺寸做的话,应该是指孔距公差变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我在电脑上拉的时候
咋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按标准中心距,然后外径做成直径9.45的的销径
这样孔距的公差变成多少的了?

网友:
测量销做成直径为9.66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