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工不锈钢造成的质量问题

楼主(2010-11-12):
各位前辈!好.
                            我公司是用CNC机床锣不锈钢.不知道是刀具有问题还是夹具有问题 或者是装夹(虎钳).换新夹具换新刀还是一样刀纹严重.只加工两个面.有时候换刀具只能管半小时左右.有时候直接换刀也是一个样子..
1请问用什么刀具材料.
2.用什么工装才能保证.
3人为装夹该注意什么.

网友:
机床本身有没有问题?如果是批量的话就找刀片公司,他们会有专门的刀片加工不锈钢

网友:
不锈钢和对刀具具体材料有要求,能不能说一下具体什么不锈钢啊?

楼主:
换刀具了.但有机床没问题!但有的还是一样

网友:
刀具不行,装夹不稳,要考虑排削,不锈钢粘刀,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但公司舍不得